帮忙看了电阻有什么用?

楼主(2010-12-10):
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png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1.png就是开关上的那个电阻接地

网友A:
是不是为了给后面电路的储能电容提供一个放电通道?

网友B:
这要看后面接什么电路。

网友C:
是不是为了给后面电路的储能电容提供一个放电通道?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

网友D:
必须给出完整电路,如是用于检测,该电阻可提供一个低电平,具体是什么,必须看后级相关电路。

楼主:
应该是放电用的,现在明白了

网友E:
这电路不全啊,

网友F:
明显是放电用的嘛,
不过不用这么大,100R左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