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滤波,输入为-0.05V时,输出为-0.22V.

楼主(2010-12-10):
低通滤波,输入为-0.05V时,输出为-0.22V.找不到原因。通电时,输入用万用表量为负50mv.(不知这负50MV哪来的)。不通电时,输入用表量为0V。
   输入负50MV,输出为负220MV。不知改变哪个参数,输入为0V时,输出也在50MV以下。还望高手指点一下。供电有5V,+12V,-12V。

楼主:
用的是AD8021

网友A:
运放反馈怎么接到同相端了。
如果直流信号不就放大到电源了。

楼主:
画错了,接的是负端。高。

楼主:
反溃接的是负端。

网友B:
“供电有5V,+12V,-12V”
问题是:你的运放用的是哪个?

楼主:
运放是AD8021,输入是最高为+-12V的正弦波。输入为0时,输出为负170MV。

楼主:
怎样能够尽量的减少输入和输出的差距?

网友B:
把图改好重新贴出来,并且把运放使用的电源电压标注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