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在实用的M16项目中复位电路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0-12-10):
哪位大侠能提供一个实用的M16系统,在实际的项目中,这个系统有看门狗之类的电路吗,一般用什么IC?

网友A:
直接接VCC

网友:
用RC复位也可以。我以前是也是直接上拉一个10K电阻。

实际上,在编程熔丝的时候,可以选择上电时序。。

网友B:
AVR 的内部复位机制不错, 如果不使用外部看门狗的话,  连电阻到正也就可以了.
但我常用 RC 复位, 因为据称, 电源电压的上升率对内部复位是有影响的.

楼主:
实际的项目中,比较省钱,但是又能兼顾到系统稳定性的复位电路是那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