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解释下啊

楼主(2010-12-10):
struct
    {
         uint8 Power        :1;         //用于用户开关机
         uint8 Inside       :1;
         uint8 Outside      :1;
         uint8 Mix          :5;
         uint8 ModeBak      :4;
         uint8 Mode         :4;
         uint8 ForeWind     :4;
         uint8 RearDeforce  :1;
         uint8 Ac           :1;
         uint8 ForeDeforce  :1;
         uint8 a            :1;
    }RunSetFlag;

mix后面的:5是什么意思啊,这种写法属于什么类型的用法啊

楼主:
啊有人帮忙下啊

网友A:
是有关结构体成员最大值的问题:
   例如:struct test
            {  int a       :N;
                ...
             }test;

   这样一来虽然a是int型,但是其最大值只能是2的N次方减1(2^N-1)。

网友B:
位域,稍微好点的C教材里都会教材

方便进行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