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添加网络

楼主(2010-12-10):
请问:如何直接在PCB文件里直接添加网络?因为我不想画原理图。
软件为PROTEL99SE.

网友A:
不熟 只会用allegro 0.0

网友B(2013-01-30):
打开一个刚抄好Protel格式的文件,
第一步:在Design——Netis Manger,双击出现一个对话框单击MENU菜单选择Create Netis From Conneted Copper...命令,就会生成一个后缀名为.net文件。
第二步:在Design——Load  Nets...出现下拉对话框,浏览选中上第一步操作时成生的net文档,选中后,单面Execute按扭,此时开始导入网络进PAD,导入完成时,对话框会自动关闭,现在的文件很多飞线状态。
第三步:再次进入Design——Netis Manger这个命令,单击MENU对话时,选择“Updat Free Primitives From Compont PSds"出一个对话框,单面‘YES’完成后,文件就不会有飞线了。所有的导线都有网络名称了。

网友(2013-05-28):
快捷DN--单击Advanced....在properties下面自由添加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