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RTX 出现expected a“{”

楼主(2010-12-10):
在使用rtx系统编写时出现main.c(57): error:  #130: expected a "{"
  void init(void)  __task
{
  t_phase1=os_tsk_create(phase1,0);
t_phase2=os_tsk_create(phase2,0);
os_evt_set(0x0001,t_phase1);
os_tsk_delete_self();
}

只要有这句void 。。。__tsak{}
就会出错,从网上下了个例程RTX_Blinky,出现同样的错误。
使用版本keil 3.5.买开发板时带来的。

楼主:
灌个水,看那位仁兄帮忙解答............

网友A:
应该改写成如下:
__task   void init(void)
{
    t_phase1=os_tsk_create(phase1,0);
    t_phase2=os_tsk_create(phase2,0);
    os_evt_set(0x0001,t_phase1);
    os_tsk_delete_self();
}

网友B(2011-10-25):
把__task 放在最前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