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全金属万向轮

楼主(2010-12-10):
晒晒早期DIY的全金属万向轮,该万向轮的子轮子采用小的轴承替代,小轴承直径1.1MM,出孔直径为:5mm,厚度为:5mm。整体框架为高强度塑料切割成型。中间的主轴是大轴承。大轴承直径为36mm,出孔直径为:25mm,厚度7mm。
中间的固定轴是有全钢材料的带螺纹部件,可以跟车体连接,具体叫什么不太清楚,大家看图就知道了。

该万向轮运动方式是:当前进的时候利用中间的大轴承做主运动,当要左右旋转后左右移动时,利用子轮子,也就是小轴承做运动方式。
整个万向轮用了18个小轴承做子轮子。1个大轴承做主轮。
下面看图

万向轮整体,旁边是小轴承和1元硬币

万向轮反面

万向轮散件

万向轮立起,左边可以固定在小车上

我的宗旨:电子改变生活

网友A:
这个...也太复杂了点吧?
小轴承的轴是怎么固定的?

另外,“小轴承直径1.1MM”:L;P

楼主:
额,笔误啦,是11MM,嘿嘿!让老X看笑话了!

网友B:
还是没看懂,有楼主详细说说

楼主:
万向轮一般都是用在智能小车或轮式机器人做底盘运动上,它可以进行前后和左右全方向运动而不必改变轮子的方向!你可以在百度上搜索万向轮应该有很多信息介绍

网友B:
第一次见你这种万向轮,百度没看到。
看你的图片,前后运动小轴承可能受伤,左右运动小轴承负重太小,而其他方向似乎没法运动。
请给个产品的链接,网上找了半天都是普通的跟随万向轮。

楼主:
让你失望了,这个纯属DIY作品,不用于营利。这个轮子中间有大轴承是可以运动的。小轴承的负重能力虽说不会很大,但四个轮子加起来,几十斤的载重量还是可以的!很结实的

网友C:
这个也太复杂了

网友D:
以前有看到这种结构的万向轮。
不过楼主的这种DIY轮倒是头回见到。

楼主:
是的,如果再其他网络上是永远看不到这个东西的,因为这是我亲手做的唯一的一件!参考了万向轮的结构和运动方式!利用现有的手头上的材料做的!

网友E:
小轴承的固定轴很容易受伤.
如果小轴承的最外的环是弧形的就好了.
或是能套外塑料外套在每个小轴承上...

楼主:
这个问题不大的。小轴承的固定是很牢固的,他们之间是互相挤压的,就像拱桥一样。
市场上有弧形的小轴承,有条件可以购买,不过鉴于业余DIY,成本会比较贵,我的轴承是二手设备拆下来的,不花一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