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16的读写

楼主(2010-12-11):
我写好了一个程序,读写AT24C16都很正常,但是读写AT24C02就是不对,我换了芯片和板子都是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很是困惑。

网友A:
是不是地址有问题,例子如16是一个地址是16位,02是一个地址是8位的。

网友B:
还有页的大小

网友C:
02~16都是一样的访问,但是注意页大小不一样。还有写入时间可能也不一样。

网友D:
24serials是IIC协议的吧!若是IIC这个很普通哦!

网友E:
我以前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我是用AT24C04的程序用在AT24C02上读出来数据;读不出来,最后我是把读IIC总线读数据时序修改了,后来就能用了.....

楼主(2011-01-17):
7楼的能不能说得仔细点呢?谢谢。我的问题还没最终解决,我是换的器件来解决的。

网友F:
地址长度不一样
一个要发送两字节的地址数据,一个只要一个字节

网友G:
发现楼上经常是不看规格书的
两个都是只发送一个字节地址数据

网友H(2014-11-09):
AT24C16和C02每一页的长度不一样,具体看数据手册,记得AT24C08是16个B也就是16字节为一页,所以,不同芯片驱动要修改一下,不然会出现读写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