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脉宽的问题,太奇怪了!

楼主(2010-12-11):
我做了一个电机PWM调速的电路。电机是DC24V,2.1A的,电路如下图。示波器测的是Q4的驱动波形,当调节电位器的时候能够控制脉宽逐渐展开,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当脉宽开到接近100%的时候,就是图4和图5中的波形,此时电机上的电压也才17V左右。场管上的压降达到9.5V左右,为什么场管上有这么高的压降呢?在脉宽开到最大的时候我测过电源电压(即场管上的38V(用万用表实测)),它是通过AC 29V 整流出来的)波动比较大,有15V的样子。请高手给分析一下啊!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网友A:
你把NMOS当共漏输出,那肯定不行,改P-MOS吧,控制极性改一下就行了,相当于驱动反了相

网友B:
用N沟管的话,改成共源极电路。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加了组隔离电源来做驱动就OK了.但是下面还有个问题就是刚上电的时候3842有驱动输出(当电机速度调到最小的时候打开开关),电机会动一下,然后才停止.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C:
哎,不听老人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