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写的51单片机的乘法指令占几个指令周期啊

楼主(2010-12-11):
a=a*2;
这个指令占几个指令周期啊?
   书上不是说占4各周期吗?我用keil软仿真看到的周期怎么是40多个指令周期呢?
求大侠解惑

网友A:
不要把C代码和汇编代码直接对比,在C语言中也不要出现对时间要求到周期的情况,如果非这样不可,请嵌入汇编代码

网友B:
得看a的数据类型和位数

网友C:
用了C,一般算法就没有固定的指令周期,看编译后的反汇编吧,这个跟程序和优化很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