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哥们来谈谈IPM的控制

楼主(2010-12-11):
IPM是一个直流变交流模块吧,一个直流变成3相交流来控制伺服电机...这3相交流是正弦波还是方波?..假如设DC电压输入为200V的话,输出的AC也是200V吗?
驱动信号用单片机发出WPM信号通过光耦控制IPM输出状态可以吗?谈谈具体怎么驱动?要用哪种单片机?

网友A:
IPM是一个直流变交流模块吧,一个直流变成3相交流来控制伺服电机...
可以用于直流变直流,也可以用于直流变交流,还有交流变交流,关键看你如何用。
这3相交流是正弦波还是方波?..
三相交流,如果是交流伺服电机,三相输出的基波是正弦波,调制的波形通常是方波;如果是BLDC电机,则是方波。
假如设DC电压输入为200V的话,输出的AC也是200V吗?
DC输入200V,AC的线电压最大值是200V略低(需考虑管压降)。

驱动信号用单片机发出WPM信号通过光耦控制IPM输出状态可以吗?谈谈具体怎么驱动?要用哪种单片机?
是PWM,不是WPM。IPM的话,驱动比较简单,光耦隔离给信号就行。
单片机,太多了,没法举例。比较有优势的,是TI /ADI/飞思卡尔、英飞凌的单片机。

网友B:
IPM也称智能功率模块. 是集成了驱动电路的功率模块电路.

"一个直流变成3相交流来控制伺服电机...这3相交流是正弦波还是方波?"   严格地讲, 是方波. 只是宽度不同, 其平均值就成了正弦波.

"假如设DC电压输入为200V的话,输出的AC也是200V吗?" 不可能, 功率模块只是驱动电路, 没有升压功能. 所以输出的 AC 电压所有点只能在200V 范围内, 所以 输出的 AC 波形的峰峰值不会超过 200V.

" 驱动信号用单片机发出WPM信号通过光耦控制IPM输出状态可以吗?谈谈具体怎么驱动?要用哪种单片机?"  完全可以, 本来就是要单片机来控制, IPM 其实没有什么 "智能"性, 就是个驱动模块而已. 因为内部集成了驱动电路, 控制信号只要 TTL 或者 CMOS 类的弱信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直接和单片机连接了. 至于哪种单片机, 看你控制软件了, 但最好有 6 路硬件 PWM, 最好带死区控制.

楼主:
感谢两位,输出方波的话,用在交流的伺服电机上,需要正弦波要怎么处理?跟驱动的PWM信号有关吗?

楼主:
单片机能用51吗?

楼主:
这个版面好像没什么人在.

网友B:
用在交流的电机上, 需要正弦波, 可以不断修改 PWM 的占空比.
单片机能用51? 可能来不及处理吧. 因为每个 PWM 周期后, 都要计算和改变 PWM 占空比.

楼主:
哦,原来如此..谢谢指教..

楼主:
还有死区控制是怎么控制?

网友B:
死区控制?

死区控制 用于桥式驱动, 为了使输出高低切换时, 上下驱动管切换开通时避免同时导通导致短路. 在切换过程中引入短时段的两个管子都关断的时间, 这就是市区.
根据这样原理, 实现死区控制, 就是让上下两个 PWM  占空比不同, 上管小于下管. 当然如果使用带死区控制 PWM 模块的单片机, 那控制就方便多了.
至于时间时多少, 看你的驱动情况. 只要可靠保证输出不短路就可以了

楼主:
我想按照这个图来接线,交流伺服电机额定电压是200V,电源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市场上有现成的使220VAC整流可以输出200VDC的模块吗?

楼主:
哦,电机需要的电压是不是用PWM信号控制占空比来获得?

还有死区时间用硬件来解决比较好还是用软件解决好?..

网友C:
220VAC正路输出为310VDC,如果要输出200VDC的话还需要加降压电路才行
电机的电压是通过PWM信号的占空比控制的
可以去找一些电机专用控制MCU,英飞凌和飞思卡尔都有,内核有的是8051
电机专用控制MCU都有PWM控制信号产生单元和死区时间的控制部分,用软件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D:
正在找工作电压小于100V的 IPM, 哪里有卖啊?:lol
俺到现在还整不明白,放着几块钱的MCU不用,非要选F2812,害得我这2天看BLCDM电子版看得头晕眼光。

网友E:
这3相交流是正弦波还是方波?..
看你使用的是什么算法,常用的算法一般IPM直接输出的是脉宽调制波(变频方波),如果你要输出正弦波的话,需要增加滤波电路。
假如设DC电压输入为200V的话,输出的AC也是200V吗?
DC输入200V,输出如果调制度<1,在带载情况下约只有130V。左右
驱动信号用单片机发出PWM信号通过光耦控制IPM输出状态可以吗?谈谈具体怎么驱动?要用哪种单片机?
可以直接查看IPM对应型号的DATASHEET,是可以通过光耦的,但是选用的时候需要高速光耦如4504,单片机咦飞思卡尔的MCU和TI的DSP处理器为应用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