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磁珠的方法

楼主(2010-12-11):
做DC-DC,老大总是说要弄个磁珠把DC-DC的地进行隔离,每次都这样做,但是我很不能明白,磁珠曲线上显示的都是100M时的电阻值。但是一般的DC-DC都是1M左右的开关频率,对于磁珠而言,此时电阻值很小,完全起不到滤掉噪声的作用。还不如放一个电感实在。
请问各位高手,能不能讲下我的想法是不是对的。

网友A:
我是这么理解的:
两个不同系统的地线使用磁珠单点连接,是利用磁珠的高频特性,吸收两地线系统的高频干扰脉冲,从而达到隔离却不失具有公共点的的作用

网友B:
你老大可能错误了,DC-DC的底线采用电感比较好,而磁珠多用在IC电源的输入端等滤除高频噪声干扰。

网友C:
电源走线放电感。
信号走线放磁珠。

其实磁珠跟电容是一样的。往往大家只是想到放不放磁珠,但是放那个参数的磁珠不会去选。
电容有0.001uF,0.01uF,1uF不同特征阻抗曲线的。磁珠也有类似特性的分类,选择时100M抗不能作为完全的依据,要看磁珠资料里面的阻抗特征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