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高频功放基极馈电问题问题

楼主(2010-12-11):
基极馈电方式能否保证工作在丙类状态

网友A:
只要没有偏置,就是工作于丙类状态。
图(a)和图(c)有RC,更是工作于丙类。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才能确定是否是过压状态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要做一个集电极调幅电路,需要电路处于过压状态

网友B:
提醒,反偏决定导通角,虽然说导通角越小,电源效率越高,但是激励功率要求更大,效率反而下降,另外增益也低,所以反偏适当即可。俺们以前追求增益,减小级数,不但不要反偏,还要适当加点偏置,导通角稍大于180度

网友A:
4楼:
基极充分激励,集电极电流达到饱和,就是过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