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C18的疑问

楼主(2010-12-11):
我用的是MCC18
为何会出现如下情况:
        for(i=0;i<array_number;i++)
       {
          temp_array_num++;
          for(kk=0;kk<16;kk++)
          {
            TXREG=j1939_data[group_number][kk];
            temp_cnt++;
            temp_count++;
            while(!TXSTAbits.TRMT);
          }
          if(kk!=16)
           {
            Nop();
            Nop();
        }

程序可以进入Nop();
请问高手,为何出现上面的情况?

整个程序中有两个中断

网友A:
你给的这个少个}, 先检查好完整性再发,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