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载流能力的影响因素

楼主(2010-12-11):
(无正文)

网友A:
输入电压20V,是在什么时候测量的?
输出电流达到400mA时,输入还是20V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20V是不带载的情况下的测试值,输出电流达到400mA时,输入下降到13.7V左右~~~

楼主:
继续等待回答!

网友B:
LM317最大输出电压可以达到37.5V,你能调到最大值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调过,但是空载的时候电压可以调到20V,带载的时候电压不到10V...

网友C:
1、芯片坏了
2、耗散功率超标
3、源端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C:
我觉得最大问题是耗散超标吧,你加散热片了么,你确定317工作的时候,你的手能长时间放在上面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1可以排除,因为我有换过片子试过
2不烫,而且我也加了散热片
3这个可能性存在,具体的功率计算我还有些不确定,可否分析分析~~~

网友C:
上图,没图只是瞎猜~

网友D:
输入功率不够

楼主:
11# chunyang 之前也有chunyang老师这样的考虑,
我把317的输入换成了50W 双18输出地变压器经整流滤波之后仍没有改善。
之前我说到电流恒定,这个结论是错的,当达到8.4V时,电压不再增加,我改变负载阻抗,电流下降了。
很简单的电路现在让我搞得越来越复杂了,晕啦~~~

网友B:
317输入电压应该比输出电压要高一点,如果你输入只能选20V,那输出电压也不会很高,你前端输出的是直流吗?。。
可以把输入选高一点直流电压
还有可以把RP1加大一点试试看。。
   我刚用过这个电路。挺好

网友E:
输出应该是8v,那么输入在13.5v应该是没问题的,就怕楼主自己并没有说出真实测试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E:
确实是这样,问题在于电压不能再升高了,难道是因为输入电压限制了输出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种分析问题的思路很值得借鉴~~~
赞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D:
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确实是输入功率不足引起的,不过走了很多弯路,最后换了一个厂家的317片子,增大功率,问题解决了,估计我们买的317有点水~~~

网友C:
回复 楼主:
因为我N年前也曾出过这样的问题,我当时用的7805
我当时的问题是耗散超标,散热片不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