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删我的帖子的!!!!!!!!

楼主(2010-12-11):
我看见网上有公司能**STM8了,我也正在用STM8,所以想在这问一下,今天发现帖子被删除了

网友A:
咳,ST的人看到这样的帖子,能不删除吗?

网友B:
不至于吧, 他们对自己的芯片这么没有信心? 出来这么快就被破了?

网友C:
是的 我也看到了 有人可以**了 STM8 不是也有 ID 嘛! 可以用软件加密!! 这就要看你自己怎么写了!
以前我用 STM32 用了绑顶 ID 的 软件! 我们专门讨论了下关于 软件绑定 ID !
后来我们把 STM32 没有写加密保护 ! 把 MCU 给**公司**! 还给了 1W 的定金!  结果 BIN 文件都出来! 他们搞了 一个月 程序还是没有**出来! 还推了 我们的定金!
这就要看你们的 加密怎么做了!!

网友C:
有 ID 就是有这个好处!

网友D:
是的 我也看到了 有人可以**了 STM8 不是也有 ID 嘛! 可以用软件加密!! 这就要看你自己怎么写了!
以前我用 STM32 用了绑顶 ID 的 软件! 我们专门讨论了下关于 软件绑定 ID !
后来我们把 STM32 没有写加密保护 !  ...
引用 网友C:

楼上能简单介绍一下流程吗?

网友E:
不至于吧, 他们对自己的芯片这么没有信心? 出来这么快就被破了?
引用 网友B:

我们当然对自己的芯片有信心。先不说**是真是假,删帖是因为帖子中给出了**者的详细联络方式,这不是变相地为**者做广告吗?

网友F:
呵呵,看来我的手持机反拷贝大有市场呀。

网友G:
讨论一下防**的思路,可以这样,先写个小软件,将你用到的芯片ID全读出来,程序中做个列表,加密存储,然后在软件里面增加你用到的芯片ID判断,如果不在你的范围内,就执行错误的程序,不知这个方法怎么样

网友H:
想做到比较好的唯一id防**
有必要了解编译器的原理,最好能在多处将数据和代码混编,代价是可读性差
有网友提出对重要代码段加CRC校验(或其它算法),随机检查

网友F:
唯一id防**(或者我称的反拷贝),虽然也可以不需要编程器的支持,但是有编程器的支持,会更方便。
我还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技术服务(收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