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耦合线圈如何等效

楼主(2010-12-11):
最近在看《电路》,尼尔森的那本
其中里面有道题,不是很明白,在这里向大侠请教一下
主要是其中的磁耦合线圈,书上是讲它等效成一个电感。
大侠能解释一下怎么等效的吗?
书上的计算是这样的:
Leq=(L1*L2-M*M)/(L1+L2-2M)=(45-36)/(18-12)=1.5H
现在这里是同相的,要是反向的话,等效又将如何呢?
希望大侠能指点一下

网友A:
re LZ:

设电感上的电压(相量)为U,总电流(相量)为I。令L1上的电流为I1,L2上的电路为I2,则有I = I1 + I2。

按自感和互感的定义,列出方程组:

    U = j ω (L1 I1 + M I2)
    U = j ω (L2 I2 + M I1)

将上面方程组分别乘L1和L2相加得:

(L1 + L2) U = j ω L1 L2 (I1 + I2) + j ω M (L1 I1 + L2 I2)

再直接相加得:

2 U = j ω (L1 I1 + L2 I2) + j ω M (I1 + I2)

即有:

j ω (L1 I1 + L2 I2) = 2 U - j ω M (I1 + I2)

代入前式,得:

(L1 + L2) U = j ω L1 L2 (I1 + I2) + 2 M U - j ω M^2 (I1 + I2)

整理得:

U = j ω [(L1 L2 - M^2) / (L1 + L2 - 2M)] (I1 + I2)
    = j ω [(L1 L2 - M^2) / (L1 + L2 - 2M)] I

亦即,L = (L1 L2 - M^2) / (L1 + L2 - 2M)

如果将同名端反一下,则有M 取反(即 -M),显见:

L = (L1 L2 - M^2) / (L1 + L2 + 2M)

网友B:
其实,楼主要的是这样两句:
仍然等效于一个电感。
等效电感计算,按前式,但M反号。

网友A:
实际上,若进一步分析,可得一个有用的结果。同名端相反的情况下,有:

L = (L1 L2 - M^2) / (L1 + L2 + 2M)

如果假设为理想耦合,即 M^2 = L1 L2,则有 L = 0。那就是典型的共轭变压器或传输线变压器

楼主:
两位大侠,非常感谢。
HWM的推导过程我看了,能看明白,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形成直观的理解。。。。。惭愧

网友A:
to 5L:

一般的应该写成微分形式

    u = L1 d i1 / dt + M d i2 / dt
    u = L2 d i2 / dt + M d i1 / dt

不过,结果是相同的。

说起“直观”,通常不那么容易。一般还是老老实实地从基本概念出发推理或推导。但可以从结果中看出一些东西。

例如,若两个电感没有互感(即 M = 0),则无论是

L = (L1 L2 - M^2) / (L1 + L2 - 2M)

还是

L = (L1 L2 - M^2) / (L1 + L2 + 2M)

都表示成统一的式子:

L = L1 L2 / (L1 + L2)

这就是电感的并联关系。

另,2L中原有笔误,现已更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我试着自己推了一遍,按照您的指点,推导出来了结果,你帮忙看看

网友A:
不错(除个别笔误外),很好!

网友C:
现在这里是同相的,要是反向的话,等效又将如何呢?

这个不叫同相,只是同名端接到一起而已

网友B:
921说得对,楼主这样表达容易产生误解。

网友C:
概念正确应当予以重视

网友C:
不错(除个别笔误外),很好!
引用 网友A:

变量符号在部分地方都有误,不应该

楼主:
确实写错了
我是直接在纸上写的,然后在word里面抄出来的······
哎,太不小心了·······
感谢两位大侠
那个概念的地方,我一定会注意的
谢谢大侠的提醒

网友C:
哈哈。。。看你这么认真,我就直言不讳了。

需要补充的是,严格的格式规定:表示微分运算的字母d在式子中不能用斜体(表示变量时才用斜体),而要用正体。方法是:在WORD中输入完公式后,右键→公式对象→打开,然后选中需要修改的字符,在“样式”下拉菜单中勾为“文字”或“函数”(两者有一点点区别)

楼主:
哈哈。。。看你这么认真,我就直言不讳了。

需要补充的是,严格的格式规定:表示微分运算的字母d在式子中不能用斜体(表示变量时才用斜体),而要用正体。方法是:在WORD中输入完公式后,右键→公式对象→打开,然 ...
引用 网友C:

感谢大侠
这个字母d。。。。。:dizzy:
这个规定以前还真不知道....
word也不是很熟呀····

网友C:
原来我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