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zigbee中RF部分地的处理

楼主(2010-12-11):
请教各位:zigbee中RF部分地要和其他部分的地单点相接吗?我用的芯片是ZIC2410,他的datasheet上的典型应用电路RF的地和其他地用了不同的符号,但是没有看他们在什么地方连接。难道是他们有疏忽?

网友A:
要汇接,但不能简单用连线各自汇接,必须要有RF接地平面,该平面整体与系统地汇接。

楼主:
春阳大哥,RF接地平面 和 系统地 通过一个电感汇接可以吗?

网友A:
通常直接连接,但具体要看是什么样的系统,无法一概而论。

网友B(2011-01-13):
的確是看狀況,但Digital的GND跟Analog的GND通常會經過BEAD連接,而且一定要.

但若你電源很乾淨,幾乎沒雜訊干擾.可以嘗試直接接.

但一般會建議分開接,不然RF端的spurious會很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