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用for循环实现STM8延时

楼主(2010-12-11):
void delay(uint t)//延时nus
{
uint x;
for(x=t;t>0;t--)
    {
    _asm("nop");
    _asm("nop");
    }
}
为什么用stvd软件仿真看的不是nus的延时呢?程序中并无分频,且晶振频率为16M.求救!

网友A:
stvd软件仿真 没有用过。看的不是nus的延时,那延时是多少?

楼主:
在里面执行一条nop语句所有的时间大概为0.06us左右,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短,整个循环运行下来,比nus小。

网友B:
1/16MHz 不就是0.06us左右吗?STM8中的NOP指令是单周期。

网友C(2015-01-28):
那STM8在STVD中用到的汇编空操作指令是什么啊?我用asm("nop");错误是#error cpstm8 main.c:67(6) missing prototype,求帮助

网友C:
香主,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