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交流电开关

楼主(2010-12-11):
我需要开关220V交流电..需要保证波形不失真,驱动电流不能大于10ma,成本低,
请大侠推荐一下控制方案.

网友A:
这个要求,只能用为驱动双向晶闸管设计的光耦。

楼主:
哦..双向晶闸管在过零点的时候能保证波形不失真吗,如果不失真就好..

网友A:
双向晶闸管在电流过零时波形是有点“不光滑”的。

楼主:
这个会影响日光灯的启动吗.?.就是用镇流器那种日光灯

网友A:
5楼:
那一点问题也没有。

楼主:
真的?那我试一下..然后结贴..谢谢

网友B:
如果只是启动日光灯的话完全不需要用专门驱动可控硅的光耦了,直接用单片机驱动光耦就可以实现!成本还便宜!

网友C:
日光灯还要保证不失真吗????

楼主:
如果只是启动日光灯的话完全不需要用专门驱动可控硅的光耦了,直接用单片机驱动光耦就可以实现!成本还便宜!
引用 网友B:

您能详细的介绍一下用什么型号的光耦可以控制吗?

网友D(2011-03-13):
lz搞明白了没???

网友B:
M0C3061就是其中一款,其中这个东西里面有一个系列都是,你可以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