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能拆吗?

楼主(2010-12-11):
想研究一下步进电机内部结构,拆了一个步进电机,也就仅仅拆下几个螺钉,拆出转子看了看内部结构,再复原装上,发现带不动负载。

老师说,步进电机不能拆,一拆就报废!

请问坛中高手,步进电机能拆吗?

网友A:
当然能拆。

网友B:
不能拆,那是怎么装上的呢?

网友C:
常用的步进电机从原理上讲,分反应式步进电机混合式步进电机两种

反应式步进电机能拆!

混合式步进电机千万别拆!一拆就杯具,轻者扭矩打对折,重者完全成摆饰!

切记切记!!!

网友D:
永磁混合式步进电机(常见的1.8度、0.72度的)转子不能拿出来,否则会退磁的。除非你有充磁机重新充磁。

网友C:
老X正解!

真是俺的知音,赞一个!

网友A:
照样拆。准备好磁“短路”工具即可。
指针式万用表,磁路拆开导致磁密下降,表头的灵敏度会下降,造成误差非常大,同样是用磁“短路”的方法拆。

网友C:
maychang老师知识渊博,高手中的高手,思路敏捷,反应迅速,回答正确,用磁“短路”的方法拆。赞一个!

只是,有个小小的问题想请教,老式指针式万用表,磁路间隙大,可轻松的加入磁“短路”器件,现在的永磁混合式步进电机,体积小,功率大,磁路间隙小,只有几丝,不知有什么东东当磁“短路”器件用?能塞入塞满磁路间隙?

网友A:
8楼:
准备一个与定子内径相同的(与转子能够有间隙松配合的)铁筒。

网友C:
maychang老师果然思路敏捷,反应迅速,再赞一个!

只是这个铁筒的精度要求实在太高了,厚度仅几丝,一碰就变型。  :L

拆了一边端盖的步进电机,由于重力及内部强磁的影响,已经偏向一边了。

再想请教一个小小的问题,怎样才能顺利的将这个超薄铁筒以不变形方式插入磁路间隙中。

网友A:
可不是薄壁的铁筒,筒壁厚度至少8~10mm。
也不是将超薄铁筒插入间隙,是将筒端靠在定子上,让筒和定子大体同心,然后将转子顺轴向从定子中移动到铁筒中。

网友C:
maychang老师一言定乾坤,哈哈,小辈学习了~~~  :victory:

网友C:
来一份《混合式步进电机工作原理》作为结束。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认真解答,学习了。

网友E:
学习中,感谢各位老师

网友F:
一般的步进电机没那么精密 拆了 可以还原

“再复原装上,发现带不动负载”  呵呵 负载弄小点吧 要不 就再充磁

网友D:
LS,不是可不可以还原、装回去的问题,而是转子一拿出来强力磁铁就会退磁的问题,磁铁磁性下降转矩就必然同比下降

这种电机生产时是先安装再轴向充磁的,业余下很难有对应充磁设备的。
不过maychang在7楼和9楼说的方法不错,可以这样做。但问题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根本就不会想到去这样做。结果就是装回去后电机照样能转(以为装好了,成功!),但一带载... 才发现.... 已经悲剧了。

网友G:
学习了,我就拆过几个二手电机,第一次接触混合式,手转不动,拆开再装回去,能转动了。还以为是修好了,呵呵,原来是退磁了。这种磁要用铁来保持?是什么道理?

网友A:
老X说得对。
所有永磁性材料,磁路中磁阻增加使磁通下降后,再恢复到原来的磁阻,磁通并不能恢复到原值,即“磁性减弱”了。
永磁性材料的这一特性,从材料的磁化曲线上可以看出来。所以,永磁性材料的磁特性是“不可逆”的。
由此可以得出:所有使用永磁性材料的部件,如扬声器、指针万用表、永磁电机……除非万不得已,不要拆开磁路,否则“磁性减弱”,不能恢复。
必须拆开磁路时,应该事先“磁短路”,即用软铁材料搭在磁铁的两个磁极上,使磁通从软铁材料中通过而不降低,才可以拆开磁间隙。装回去时,也是先装好磁间隙,再去掉“磁短路”。不过,有时“磁短路”很困难,即以楼主所说的步进电机来说,“磁短路”使用的工具内径一定要与电机定子内径相等,只允许几丝误差,此工具即使在车床上加工也是比较困难的。

网友D:
喇叭一般人不会动到磁路的,问题到不大。
低磁场的一般电机也无所谓,拆开后损失不大;

但是高灵敏读表头、步进电机都是强磁的,磁场强度越高性能越好,能有多强就会充到多强,所以厂家都是采用高磁场强度的钕铁硼磁铁(钕铁硼的最大磁能积铁氧体(黑磁铁)高10倍以上!),给它充到磁饱和的,这时一旦拆开“磁性减弱”的幅度是相当大的,大到只要注意就会很容易发觉的地步。

网友C:
maychang老师和牛B老X说的对极了!

强烈要求版主给两位大虾盖猪肉章!!!

网友H:
:victory:学习了,又长见识了.谢谢老师们.

网友I:
钕铁硼的拆开可以,铝镍钴的不拆。

网友J:
真是太好了

网友:
不错,常用,但从没去关心过它的结构

网友K:
没充磁设备就别拆开
理由,买账大叔和洗碗机解释得很清晰了

网友L:
好久没来论坛了。看的第一个帖子就是这个。给maychang提点意见:你好像是沙发,直接告诉“能拆”,这是不够的,好在后面你有详细的解释。能提这个问题的人,你只告诉“能拆”是不够的,否则换了我真的就试着拆了,因为maychang说能拆嘛。“能拆”是对你这样的高手说的。嘿嘿瞎说两句。

我也拆过,然后杯具了。早点看到这样的帖子就好了。

网友M:
maychang这样做很好,要是maychang在2楼就讲完了,就不能引出这么多精彩的对话,可读性差许多。

网友N:
maychang老师肚子里的货色很多,要挤牙膏一样把他挤出来。 :lol

网友N:
maychang老师精彩的讲解,怎么没有猪肉章???

网友G:
那就再挤一挤。
请教2位老师。充磁,磁场建立起来后,撤掉外加磁场,磁路中因为有磁阻的存在,因此要消耗磁通,那么磁场强度是不是应该逐渐降低?如果是,那么拆掉转子后,随着磁阻的增加,磁场强度随时间而降低的速度是不是减缓?
如果以上说法成立,那么步进电机放置一段时间后,转矩应该下降,为什么没看到厂家出具的相关参数?
如果不成立,错在哪里?
大学物理就没正经学,找了半天找到上册,没找到下册,请t叔给一本电子版的吧,先谢。
另外,如果温度达到居里点,铁磁转变成顺磁,温度再降低到居里点后,虽然变回了铁磁,是否其磁场强度降低到近视为0的状态?如果是,那么电机的使用温度还要注意呢?那么电机厂家是否应该给出居里点温度?如果不是,磁的不可逆性该如何解释?

网友O:
按个手印

网友C:
那就再挤一挤。
请教2位老师。充磁,磁场建立起来后,撤掉外加磁场,磁路中因为有磁阻的存在,因此要消耗磁通,那么磁场强度是不是应该逐渐降低?如果是,那么拆掉转子后,随着磁阻的增加,磁场强度随时间而降低的速 ...
引用 网友G:

wwg911 大虾的问题问的高深,哪位老师再帮俺们讲解一下?

网友P:
当然可以拆卸的,如果装回去会报废,说明你还不熟悉他的结构,或者说你的工作环境不合格。

硬盘也可以拆卸的,也可以原样装回去。不过你在家里或者办公室拆卸后组装,一定会产生大量坏道的。。。。。。
因为环境和工厂的生产环境不一样。

网友Q(2011-05-05):
学习了,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R: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上21IC论坛,胜读百万卷。:P

网友(2011-08-12):
老X我顶你个肺!小弟在此鞠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