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耐压的DC-DC芯片有吗?

楼主(2010-12-11):
工作条件:输入电压:24-60V
              输出电压:12V
              满载电流:2-3A。
  大侠们帮忙找一下有没有这种东东。

网友A:
LM2576HV-12

楼主:
这个芯片试过了,输入电压超过50V时,IC内部就短路了。输入电压在48V以下时,IC工作正常,连续30分钟都没问题的。所用元件参数如下:储能电感参数:100UH,直流电阻:0。26欧。肖特基二极管:SB360。但是IC资料上说输入电压可达到60V。

网友A:
SB360耐压标称60V,问题可能出在这里。

楼主:
谢谢MAYCHANG前辈的关注。IC资料中的续流二极管用的是MBR360,它的耐压值也是60V。现在用的SB360和MBR360的参数差不多。SB360接在输出端,输出端只有12V,应该不会击穿360。:dizzy:请大师指点。

网友A:
“SB360接在输出端,输出端只有12V,应该不会击穿360”
这个续流二极管承受的电压峰值理论上是输入电压,而不是输出电压。

楼主:
负载待机电流只有8MA,50V电压接入2576输入端时,2576马上就击穿了。是不是买到假货了?代理商说这个IC是国内封装的。

网友B:
LM2576HV-12要在散热条件足够的条件下才能维持输出。

网友C:
用分立元件做吧,高耐压的晶体三极管、场管,上百伏 数安、数十安的太好找了。
搜 安森美 的 TL431 可以找到一个简单的分立元件 DCDC,很容易起振,修改若干参数应该比较合适你用。看你的要求可能要改用680uH 5A 的电感,这个不一定好找。另外如果有纹波要求可能会麻烦点,不过看你的参数估计不会有这项要求。

网友D:
60V的输入,不能用耐压60V的二极管,要高于60V。

网友E:
MP4688
75V 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