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MA807抗静电能力怎么样?

楼主(2010-12-11):
各位大侠有没有测过 MA807的抗静电能力?1w伏静电打在io上程序还能正常运行吗?

网友A:
一般行规是测试6KV,MA807的抗静电能力是比较强的(应该超过这个值),但1W打I/O肯定不行.不知道您为什么有这样的要求?

楼主:
我们这个项目对静电很严格的,pic,nec我都试过,打1w伏直接打在管脚上,一点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