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控制与手动控制的转换问题

楼主(2010-12-11):
现在要做一个控制电路,要求是单片机完成自动控制功能,另外还有三个按键完成手动控制功能。自动控制时手动控制不起总用,手动控制时自动控制失去作用,控制对象是继电器。用一个开关完成转换功能。请教如何制作电路能够实现,关键是安全可靠。因为控制的是380V工业用电。

网友A:
貌似不难,注意继电器的选择就可以了

网友B:
这功能都集成在单片机里了,咋说呢

网友C:
很简单哇, 即使不用单片机, 也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D(2013-03-21):
单看你的字面并不难啊,楼主要根据具体需要实现的功能来设计电路啊。

网友E:
楼主说的手动和自动切换功能并不难实现,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想实现怎么个自动制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