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位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0-12-11):
我是大4的学生,要做毕业设计,导师给的题目是简易恒温出水装置,想问下各位高手,液位传感器,液位控制器,电子液位计之间有什么不同,我做的装置是基于1升水的容器里进行液位测量。如果要选择应该选择哪种 比较合适(性价比上也可以给个意见)做毕业设计不可能买太贵的部件。

网友A:
开关控制,用两对电极就行喽
一个测低液位,开进水泵,一个测高液位,关进水泵
反正又不要求具体的液位是多少,

如果再简单点可以用浮球开关,只管打开进水,水多了自己就停了,抽水马桶里用的东东,呵呵

网友B:
用最简单的那种

网友C:
茶水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