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0F4011烧写程序问题,用PICkit3

楼主(2010-12-11):
最近做实验,用的单片机:DSPIC30F4011烧写器:PICkit3我用烧写器写什么PIC16F8XX   可以,没有问题,我用烧写器连接4011的时候,会弹出一个错误:Target Devicd ID (00810000) does match expected DeviceID(01010000)意思是读到芯片的ID不对。为什么?怎么解决?接口做的没问题,1-MCLR,2-VCC,3-GND,4-PGD(44pin),5-PGC(1pin)板子上只焊着4011和接口插针,VCC、GNC间焊了个0.1uF电容,MCLR上焊了一个10K的上拉电阻,别的没有了是不是没有焊晶振的过,我用内部晶振做实验不可以吗???谢 谢大家.

网友A:
有电源的情况下,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线没接好或接错了。

楼主:
线是接好的呀,我用来烧写仿真PIC16、PIC18系列的片子时都没有任何问题。
我现在在目标板上只焊接着1片DSPIC30F4011,接口插针,别的什么都没有焊接,应该不会是别的元件的影响啊。
实在理解不了为什么......
那位知道00810000是什么芯片的ID呢?(我怀疑是不是我拿的4011样品有错误啊)

网友B:
还得检查线

网友C:
看DSPIC30F4011手册中关于调试和编程工具部分的介绍。

核实电路是否正确。

网友A:
我手头刚好有4011,也刚好有KIT3(山寨),接线和你所描述的一样,我就可以顺利连接上:Device ID Revision = 00001004

楼主:
还得检查线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线的问题......

原来只是因为我加了一截延长线,去掉后终于可以读写了。但是为什么其他芯片(PIC16F877A,PIC16F887,PIC18F45K20等)通过延长线没有问题呢?

另外我现在想写PIC30F4011的话,必须加外电源(用PICkit3)内部电源只能读,不能写。是这样吗?我的系统里用到SPI,如果能加上外电源的话,我的PGD,PGC口跟会跟SPI有冲突啊

网友A:
因为4011可能要求的速度比较高,所以连接不上,要不就是你的线有接插件而接插件接触不良。
烧写时只要你的系统耗电流在KIT3允许范围之内是没问题的。我一直在线烧。
加上外加电源,烧写的时候不会和SPI有冲突,因为在烧写的时候,单片机加上烧写高压后就处于另外一种状态,所有的端口都会回到复位状态并且只有PGD,PGC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