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S2鼠标的移动速度与哪些东西有关?

楼主(2010-12-11):
最近看了一个以前同事做的项目,是PS2鼠标的驱动,但发现这鼠标移动时的速度挺快的,像XP系统的控制面板上可以调整鼠标的移动速度,但自己做的PS2鼠标的驱动呢,要改哪里才能把移动速度减慢呢?谢谢,还有如何提高点击的精度呢?比如我移动某个地方,点击一下,它有时会飘移一小格的,有时很准确,不知是不是因为速度太快了,所以点不中呢?

网友A:
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B:
可以设置速度的,另外软件也可以丢一些脉冲来减慢速度。毕竟对于小的LCD屏,鼠标的速度是太快了。

楼主:
可以设置速度的,另外软件也可以丢一些脉冲来减慢速度。毕竟对于小的LCD屏,鼠标的速度是太快了。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怎么设置速度啊?你意思是说速度和时钟频率有关吗?把CLK减小就可以了?

网友C:
滚轮鼠标中间其实就是几个光电编码器,鼠标移动时带动滚球转动,滚球推动光电编码器上的齿轮型隔光板转动,从而导致光电编码器输出脉冲波形,脉冲波形的频率和移动速度成正比。

鼠标驱动中,如果把100个脉冲波当成移动10CM,或者是把1000个脉冲当成移动10CM,这两者间必然就带来来移动速度差,同时也必然导致了点击精度的变化,当设置的精度高时,感觉到的移动速度必然慢了,但点击精度却提高了。

想要做到又快有准,那只能提高光电编码器的齿轮数,但这受光电编码器信号处理速度和机械结构加工的限制。

以上发言,完全是根据我对滚轮鼠标的拆解分析和理解,俺没有做过任何鼠标,所以,如果俺理解有错,请任何人不要对俺进行鄙视、砸砖、攻击。

楼主:
滚轮鼠标中间其实就是几个光电编码器,鼠标移动时带动滚球转动,滚球推动光电编码器上的齿轮型隔光板转动,从而导致光电编码器输出脉冲波形,脉冲波形的频率和移动速度成正比。

鼠标驱动中,如果把100个脉冲波当成 ...
引用 网友C:

呵呵,谢谢
现在都用光电鼠标了,但原理应该是差不多,我想应该也是降低鼠标频率来控制速度的

网友C:
光电鼠标是采用的图像的方式。

原来应该是,摄像头对鼠标底部一个区域连续取像,取像区域是确定的,然后根据连续两幅图像的重叠部分计算移动的距离,距离除以两幅图像取像的时间差,则就是鼠标的移动速度。

所以,光电鼠标在光滑洁净的平面上是无法工作的,因为此时取得的图像无法进行比较,都是白花花的一片,同时光电鼠标对移动速度是有限制的,因为连续两次取像的时间差确定的情况下,如果取的两幅图像完全不同没有任何的重叠,则也是无法进行图像比较的,从而也就无法计算移动的速度和距离。

当然,这个只是原理的描述,实际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克服。

以上发言,完全是根据我对光电鼠标的拆解分析和理解,俺没有做过任何鼠标,所以,如果俺理解有错,请任何人不要对俺进行鄙视、砸砖、攻击。

网友C:
刚工作的一段时间,俺对鼠标的原理很好奇,俺就花了一些精力对它的原理做了一番研究,所以这些就是研究的结果。

网友B:
楼主你翻一下PS2协议,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的

楼主:
楼主你翻一下PS2协议,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的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那份PS2技术参考那份资料,里面我只看到了怎么设置采样速率,采样点数等 ,没看到有设置移动速度的

网友D:
移动速度有两个可以定义的地方,一是操作系统,二是鼠标本身,前者无需解释了,原因应该清楚。后者则一样有两个具体的位置可以影响到移动速度,一是传感器部份,如果鼠标处理器将多个传感器输出脉冲进行分频,那么相当于降低了移动速度,但同时会造成分辨率下降;二是通过控制PS接口的信号,这时不会影响分辨率,至于不同速度下的PS2信号差别,可用存储示波器捕捉后比对。不过,控制移动速度最好通过操作系统的设置实现,否则需要自行编程鼠标处理器。

网友E:
回复 网友C:
不管分析的对不对,我开始崇拜你了~
因为这种分析要做“猜测、估计、想象,理解分析”和得出结论。
相比现成的知识,这种活动更能体现智慧~~~

网友C:
回复 网友C:
不管分析的对不对,我开始崇拜你了~
因为这种分析要做“猜测、估计、想象,理解分析”和得出结论。
相比现成的知识,这种活动更能体现智慧~~~ ...
引用 网友E:

呵呵,仔细研究和琢磨,很多时候完全可以通过现象找到本质。

其实,俺当时刚工作的时候,连光电编码器也只是刚刚认识,光电鼠标还是刚刚出来,当时的光电鼠标必须配一个特殊的鼠标垫使用,那个鼠标垫上刻画了很多的网格状线,当时一个光电鼠标至少500个银子的啊。。。

俺当时只是大胆把单位的滚轮鼠标和光电鼠标给拆了,也分析和琢磨了好久,才得出了结论,还好当时是国家的研究所,没人管,否则,也必定死翘翘。。。

呵呵,这么多年过去了,俺自己也不知道当时自己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特别是光电鼠标的那段分析,不知道到底是否正确,只是自我感觉应该是对的。

还清做过这个设计的人上来指教一下。

不过估计具体生产这个的人,也有很多没弄清楚原理的,因为都是直接买芯片,画块PCB焊上就OK了,原理嘛,靠靠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