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请教关于spartan-3an的问题,如何烧写到片内flash

楼主(2010-12-11):
我的板子把M[2:0]引出来了,但是VS[2:0]没有引出来,是不是就没法烧写片内flash了,目前的现象是烧写flash,校验都成功了,就是那个done信号不变高,重新上电后也不从flash里加载逻辑,是不是一定要设置VS[2:0]这3个管脚呢

网友A:
是否有无检查一下你板子上的跳线,是否正确,不光是J26, J46也是需要设置的

楼主:
J26,J46指的是哪个管脚?我用的芯片是676脚封装的XC3S1400AN

网友A:
你用的不是Spartan3an的开发版是吧.

应该是Y19,我顺带传一个SCH图,你可以详细参考一下,在第6页.

楼主:
我是自己做的板子,你发的图我看过了,就是参考这个设计的电路,结果那个电源芯片很不好用,就是lp3906,焊了7、8片只有一个好使。这个是xc3s700an,我没发现它VS[2:0]管脚引出来了

网友B:
你在iMPACT里面把Device Status读回一下,贴上来
估计你把M[2:0]设错了

楼主:
我用chipscope把那三个脚的状态都读了,没问题的,并且我把8种模式都试过了,都不行,我用的软件是ise10.1和ise12.1,都失败了

网友A:
done灯信号不亮,表示你FPGA并没有加载到任何东西.
和软件没有太大关系,关键在硬件这边.
顺便一问,你试过不加载在FLASH里,而是直接通过cable加载到FPGA上,情况正常不?

楼主:
直接加载到FPGA上完全正常,我怀疑是烧到flash里的内容有错误,如果烧到flash里的文件不对,自然是无法加载的

网友C:
如果你可以烧写到flash中的话,你可以把烧到flash中的内容使用ReadBack从flash中读出来,然后对比一下你烧进去的内容,不过会比你原来的大,因为它是把整个flash中的内容给读出来,如果一致,就说明烧写没有问题,只能说在你配置flash到fpga这个通路有问题。

网友D(2011-02-15):
我用的是spartan-3E开发板,一上电done灯不亮,程序也不运行。只能通过USB重新program进去,done灯才亮,这时才有程序运行,我觉得是程序没能写到flash里去,请问我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A:
请问跳线加的对不对,如果可以的话,能否贴张照片上来看看

网友E:
我刚一看,以为楼主在穿越了。对不起哈。学习了。

网友F:
谢谢各位大侠。学习了。

网友G:
16楼,你咋看的啊?

网友H:
ug332的70页里面提到了要使用vs这几个信号

网友(2013-01-28):
楼主,同样的问题,如果解决了求回复,如果没解决也求回复(我解决了好能找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