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发现ST Visual Develop+32K COSMIC 4.3.4 多字节判断问题,提个醒!

楼主(2010-12-11):
发现ST Visual Develop+STM8 32K Compiler 4.3.4 多字节判断问题,提个醒!
初步推测是编译器的状态保护有问题,因为把判断之前把中断关了就没事了!
真象见附件,希望大家有空研究讨论一下!注意不是每次都错,但频繁的执行操作就会有机会出错!

楼主:
没人碰到过吗?

网友A:
这明显是代码重入的问题。你看看这个编译器的手册,应该有讲到这个问题。

楼主:
不是这个问题吧?出问题的程序段就是普通的子程序,并不是中断子程序,不存在重入的问题!问题应该是执行比较的过程中比较程序被中断程序打断,等中断程序执行完返回继续执行时原来的比较结果就出错了!
特别注明一下,比较的数据在其它任何子程序中都没有使用到!

楼主:
同时还发现一个问题,如果在子程序中有用到临时变量,同时有用到压栈跟出栈操作,那么临时变量的值也会被更改的!
比如:
临时变量A=10;
压栈CC
……
出栈CC
到这里之后,A就不会等于10了!或者在……这部分中对A赋了值,如果在出栈CC后再使用A也会对不上号了!

网友A:
问题的关键就是long类型变量的比较是通过调用子程序完成的,如果你的中断程序中也有long类型变量的比较,这个比较的子程序就会产生重入。

楼主:
这样子啊?中断程序确实也有long类型变量的比较!但之前的结果不应该保护起来吗?如果中断不会保护一些关键的数据,这编译器算有问题吧?

网友B:
有碰到过全局变量值,被改掉过,是16位的,也不是每次都有,但是比较频繁

楼主:
16位的也会?看来头又大了!就是不是每次都会才麻烦啊!要每次都会就不怕,俗话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
看来很多的比较都得暂停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