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什么地方有卖STC单片机烧写器的啊?~~~???

楼主(2010-12-11):
在成都什么地方有卖STC单片机烧写器的啊?~~~???最好是USB烧写器,我用本本的时间比较多,STC的成都办事处取消了,不知道有代理商没?

网友A:
不好找, 就上淘宝吧, 很便宜的, ¥20 以内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airwill。          啊,不会吧,还上淘宝。。。我没淘宝账户,。。。。没在淘宝上买过东西。。。
USB的¥20内都能搞定吗?
主要是还想一起买点芯片。

网友B:
普通51开发板就行,也自己用MAX232搭一个吧,非常简单。另可买USB232的线,约15元。

网友C(2011-03-29):
自己搭一个,很简单的,再买一个USB转232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