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非门构建多谐振荡器的分析!

楼主(2010-12-11):
(无正文)

网友A:
三个输入端接在一起,状态不定。4、5两脚悬空,状态不定。
什么人设计的电路?

网友B:
电路确实是错的。

网友A:
2楼说错了,这种芯片与CMOS工艺芯片不同,输入端悬空状态不是不定。
不过,电路仍然是错的。

网友B:
ALS芯片是TTL工艺,输入悬空时逻辑恒为1,自然是无法工作的。另外,U14C的Input端如果是低,那么其输出端将为高,还是稳态。

楼主:
此电路的设计思路是:当input端输入为高电平时,要求output端输出一定频率方波信号(信号频率取决于c26、c21、r41),供锁相环用,output端通过数据选择器74157连接cd4046的14脚。当input端输入为低电平是,output的输出对整个电路无影响。思来想去,我认为是,cd4046的14脚在没有脉冲信号输入的情况下,锁相环工作不稳,所以在真正采集的信号无信号时,用这个与非门构成的多谐振荡器提供一定频率的信号,供锁相环使用。

楼主:
修正电路如下,请高手指正

6# xdpk

楼主:
顶一下,高手来来来来来。

网友A:
“此电路的设计思路是:当input端输入为高电平时,要求output端输出一定频率方波信号”
你的电路复杂了。
要实现此目的,只需要使用三个门而不必四个门。
三个与非门中,两个门接成简单的非门,作为多谐振荡器,第三个门用作开关(U14D)。多谐振荡器电路可以到模拟电路教材中找。
如果使用施密特输入的四与非门74HC132,则只需要用两个门即可实现。

楼主:
cd4046的14脚在没有脉冲信号输入的情况下,锁相环工作不稳,所以在真正采集的信号无信号时,用这个与非门构成的多谐振荡器提供一定频率的信号,供锁相环使用。--------------------各位高手,这一结论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