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空比是不是不应该超过PWM的方波周期

楼主(2010-12-11):
如题,如果占空比是PWM方波周期的两倍的话应该是什么养的波形??

网友A:
你思维太活跃了

网友B:
呵呵,那就每天工作48个小时了,你先实现这个再说吧:lol

楼主:
呵呵,形象一点就是占空比为2s,PWM的方波周期则是1s,假如来驱动LED的话?

楼主:
还有,LED的工作情况会是怎么样?

网友B:
形象一点就是俺3楼说的,你自己去想你的工作情况会是怎么样吧

楼主:
可是教程中第151页怎么这样写的?
PWM0 的占空比固定为050H,PWM0 的周期初始为03FH,这不是设置PWM的脉宽比占空比小了吗?

网友C:
所以3楼特意给你举了一个24小时,48小时的例子。

网友D:
单片机的占空比和周期可以自定义设置,不管谁大谁小,但一定要遵循占空比小于等于1这个定律。教程这样设置占空比应该是1.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楼主:
那他这么写不是有点误导人吗?

网友E:
占空比是个比值,变化范围从0到1
方波的周期是一个时间数值
二者单位不一样,不能比的

网友D:
那他这么写不是有点误导人吗?
引用 楼主:
对啊,直接这样写不就行了啊
PWM0 的占空比固定为050H,PWM0 的周期初始为050H??

网友F:
这样和PWM0 的占空比固定为050H,PWM0 的周期初始为03FH在实际工作中有区别吗?

网友G:
占空比和周期又不是一个概念,怎可同日而语,一个是比值,一个是时间

网友H:
超过结果常见可能:99%,100%,或50%,或0,

与芯片有关

网友I:
超过就是100%,PWM的原理就是到占空比位置翻转,到周期就是置位。由于从0到周期没有翻转,所以就是一个电平。

网友J:
你确定书上就是正确的?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句话谁说的来着!

网友K:
嗷唔,其实,书上有挺多错误的,建议多看几本对比着来啊~~

网友L:
一般是三角波+门限, 经过比较器,产生三角波.

如果三角波是0到Vcc的话,把门限调整成-Vcc或者 2*Vcc,应该就能出来2倍的....

网友M:
如题,如果占空比是PWM方波周期的两倍的话应该是什么养的波形??
引用 楼主:

中颖的PWM一般是这样的,如果占空比的值大于等于周期的值,则PWM输出为常高或常低(看具体设置),不用想得太复杂了。

网友M:
可是教程中第151页怎么这样写的?
PWM0 的占空比固定为050H,PWM0 的周期初始为03FH,这不是设置PWM的脉宽比占空比小了吗?
引用 楼主:

这个程序是我写的,目的是固定占空比,通过按键来调整周期值,通过观察PWM波型来实际感受周期及占空比的关系。
03FH为周期值的初始值,通过P-UP键来每次对周期值增加010H,周期的最大值为3F0H,通过P-DOWN键来减少周期值。
151页这边有详细的说明及周期为3F0H,占空比为1F0H时的PWM波型,请仔细查看。
另外,146-150页这个程序是固定周期,调整占空比的情况,您可一并仔细阅读。
如果还有疑问,请回复,我会给您继续说明,谢谢!

网友N:
两个变量就没有可比性
占空比的单位是:1
周期的单位是: 秒

网友O:
有人岁数超过体重了。

网友P:
占空比关周期啥事?非要说有关,那也是有周期和占空比的值,能算出高电平时间和低电平时间
管你周期是多少,占空比都是占百分之几

网友Q(2011-06-17):
概念不清,占空比且能用时间长短来描述?占空比只是一个比例,永远小于1!

网友R:
概念不清,占空比且能用时间长短来描述?占空比只是一个比例,永远小于1!
引用 网友Q:

不要咬文嚼字,楼上的占空比指的是中颖的PWM中的占空比寄存器,而周期指的是周期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