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小弟在此问个模电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0-12-11):
本人学习模拟电路不算太久,但本着对电路的兴趣,一直**着。学习的过程中也一直遇到很多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最近研究一电路其中有些部分时钟搞不明白,希望各路电路高手不吝赐教,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先对这个电路说下本人的理解,这是一个差分输入式的推挽电路,差不多也就相当于一个功率放大电路;
最左边的是一个单点输入外加输出反馈,后级部分是两对三极管构成的推挽,外加保护电路,而电路中最不明白的就是中间Q2和Q1,Q7,Q11这部分电路起什么作用,望各路高手予以指点迷津。

网友A:
错误的电路,
Q13都没输入,还玩毛?

网友B:
右边图好像不大对。Q13基极怎么能接到-5V上?R5R6并联有什么用?

网友A:
呵呵,不怕,
老x快了2分钟,没撞上:lol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电路是我COPY的板,看来还需改进

网友C:
Q13没有直接直接接到-5V,中间不是还接了个电阻吗,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

楼主:
:L小弟第一次抄板,让各路英雄见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Q7和Q11以及D1和ADJ3的作用的是什么,英雄请赐教

楼主:
看帖的英雄们,给点建议可以吗:)

网友D:
Q13没有直接直接接到-5V,中间不是还接..

首先:
请LZ把Q1和Q2分别画到Q5,Q6两边...

支持7楼:
D2/D3/Q8/Q10是动态偏置.
各位把这一支路短接就能明白Q13的输入是什么了 (当然,短接理解时,得去掉去中点连接的线)

Q7/Q11就不是我所长了.
不过:希望LZ能帮忙看下:
Q7和Q11是不是分别安装到Q4和Q12的同一块散热片上?
应该是温度保护作用.

网友E:
最近在看模拟电路,这个电路跟一些运放的内部原理图比较相似

Q1,Q2应该是将双端输出变为单端输出的吧?

Q1的集电极负载支路应该是推挽输出三极管的偏置电路吧,消除交越失真?

D2/D3/Q8/Q10应该是输出过流保护电路吧?

至于电路有什么问题我还看不出来,还请前辈指点

网友F:
Q10-Q12-Q13确实还没有输入。

原图压缩后看帖很不方便,点击打印后阅读比较方便

作为Q1的负载,Q7-Q11-D1无疑是为后级提供偏置加(温度)补偿。
你的问题也许是前面已经有了一级差分,后面还要一级干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是的,这正是小弟不明白之处,望英雄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D:
Q7和Q11没有装散热片,Q4和Q12的散热片安装在一起,多谢英雄回帖指点

网友G:
楼主的电路没描对。Q1Q5,Q2Q6组成前级差动放大电路。Q9是恒流源,固定前级的工作点。
ADJ3是调后级的工作点偏值用。D2 D3好象是接错了。D2 D3应该是补偿Q8 Q10的BE结电压,图中接法应该不对。R11//C14 R14是负反馈。C14对交流的信号的反馈作用小,提高放大倍数。Q3Q4, Q12Q13组成达林顿互补输出功率放大。

网友H:
Q7、Q11用来给后级电路提供偏执电压,相当于二极管。ADJ3电位器用来微调偏执的,防止交越失真。楼主的电路存在多出问题!可以到别的网站上现在点关于专业功放的电路做参考! 另外建议楼主可以把部分差动放大电路改为4558或5532驱动,更节省成本一些!,还有次功放功率大概在100多W呢样。没必要搞呢么复杂。重要的是保护电路要有!可以分别在前面、后面加入继电器保护,防止短路烧管子! 产品开发出来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