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上位机通信一个问题

楼主(2010-12-11):
在自己设计的一个上位机控制单片机数据采集的软件里,当我的采集命令发了之后,单片机就往上位机传数据,但是这时传数据的同时想停止数据采集,就发了数据采集停止命令。可是这个命令总是不能一次就发成功,要发好几次,这个BUG怎么解决,单片机是在串口中断处理这个命令的。除了这个中断外,还有其它定时器中断,请高手说一下原因。

楼主:
已经用一个比较笨的方法,一个按钮命令下面把上位机把命令发100次,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A:
降低波特率,9600bps时,单片机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中断响应。也可提高串口中断的优先级,确保串口收到任何数据时都会进行处理,就不出现不听上位机命令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