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程序固化之后复位无法运行

楼主(2010-12-11):
我的板子是EASYARM2200,使用ADS调试都可以,能证明程序在跑,使用片内固化的时候也能检测到程序已经下载到FLash了,但是再上电复位之后就检测不到程序运行了,为啥啊,是不是程序头文件有问题,还是哪里设置错了?

另外问下如何禁止ARM的ISP下载功能呢

网友A:
你的启动文件,程序配置的启动是从flash启动还是rom?我怀疑是启动文件的毛病!

楼主:
程序的分散加载描述是这样的,模板自带的,看着应该是从片内flash启动的吧,头文件啊什么的都是自带的,也没改过
ROM_LOAD 0x0
{
    ROM_EXEC 0x00000000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 (+RO)
    }

    IRAM 0x40000000
    {
        Startup.o (MyStacks)
        * (+RW,+ZI)
    }

    HEAP +0 UNINIT
    {
        Startup.o (Heap)
    }

    STACKS 0x40004000 UNINIT
    {
        Startup.o (Stacks)
    }
}

网友B:
楼主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