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ucsrc

楼主(2010-12-11):
UCSRC=(1<<URSEL)|(3<<UCSZ0);
两个显示位
          dd=((UCSRC>>4)&0x0f);
          cc=UCSRC&0x0f;
dd=0,cc=0
为什么呢?难道ucsrc不是这样写的吗?

网友A:
访问 UBRRH/ UCSRC 寄存器
UBRRH 与寄存器 UCSRC 共用 I/O 地址。因此访问该地址时需注意以下问题。
写访问: 当在该地址执行写访问时, USART 寄存器选择位 (URSEL) 控制被写入的寄存器。若URSEL 为 0,对 UBRRH 值更新; 若 URSEL 为 1,对 UCSRC 设置更新。

读访问 对 UBRRH 或 UCSRC 寄存器的读访问则较为复杂。但在大多数应用中,基本不需要读这些寄存器。
读访问由时序控制。一旦返回 UBRRH 寄存器内容则读 I/O 地址。若寄存器地址在前一个系统时钟周期中读入,当前时钟下对寄存器的读入将返回 UCSRC 内容中。注意,读UCSRC的时钟序列为自动工作。在读操作中的中断(例如禁止全局中断)必须人为控制。

这上面是 2486N–AVR–07/04 手册 P140 的一段话. 请楼主再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