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pspice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0-12-11):
用pspice作模拟电路仿真的时候,那个输出引脚(比如运放)悬空的时候无法构建网络表,应该怎么处理呢,求指导

网友A(2013-08-01):
加电阻,连接到地,构成信号回路

网友B:
给一个参考电位就好了,具体设置要看芯片的具体要求

网友C:
你连接一个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