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单片机入门V2_6.pdf 是ST公司官方出的吗?我有一些疑问

楼主(2010-12-11):
TIM2是向上计数器,我的理解是 应该是溢出后从0开始一直到TIM2_ARR,我做了试验也和我想的一样。是我有错误,还是这个手册错了?

STM8单片机入门V2_6.pdf第61页中

网友A:
我一般是这么用的。定时器的ARR这个是代表从0计数到这个值,然后中断;如果有自动重载,就重新开始计算!好比,内部HSI,16分频,则SYSCLK = 16M / 16 = 1000000HZ,那么计数1就是1us。那么我们要定时1ms = 1000us, 1000 = 0x03e8,则ARRH = 0X03,ARRL = 0XE8。于是就得到了1ms的定时了!看了下,上面的似乎是向下计数的,还有它的定时器是16MHZ的,并没有分频!

网友A:
还有,这个不是官方的手册,是资深网友写的!只做得还是很精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