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芯片ap8942a求助

楼主(2010-12-11):
第一次使用这款语音IC,采用cpu并口驱动,我在仿真的时候把各个语音地址设定后
,再来一个SBT触发脉冲,就可以正常播放语音了,可是在我全速运行时一个也播放不了。
     按照资料上说SBT高电平最少65us,可是实际测试至少需要20ms才可以,并且我在播放下一条语音前,也检测了BUSY信号,只有为低(空闲)是才播放下一条语音
。可是只播放第一条语音,第二条,第三条就不播放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有哪位大侠用过这款芯片,麻烦解答一下,谢谢!!!
  语音 触发类型;脉冲 ,不保持,可覆盖

楼主:
没人知道吗?顶一下

网友A:
知道这个芯片,但是没用过,STB的脉宽Tsbtw与语音的采样频率有关(也就是与Rosc有关,没看懂与采样频率成反比还是 采样周期),另外还得注意地址数据的建立时间Tas

楼主:
谢谢楼上,问题解决了,延时时间调长就行了,只是得160ms这根文档上相差很多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