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 FET如何驱动

楼主(2010-12-11):
有一个MOS FET ,型号是IRF540,G接输入100K方波,D接电源,S接负载(电感和电容串联)后再接地。
请问:驱动着个MOS管需要多大的输入电流?单片机的输入能驱动这个MOS管吗?

网友A:
取决于速度 通常100k是很低的频率 直接用IO驱动是没问题的

但是要加消震电阻(电压型的不加消震电阻 波形会震荡)。

如果速度快那就要用专用驱动块了

网友B:
回楼主:
我没有查该管资料,所以不能准确计算驱动电流。
只能估计一下:大概需要至少100到200mA峰值电流。
单片机I/O无法提供这么大电流。

网友C:
去查下这个MOS的开启电荷需要多少,然后去除以10us就知道至少要多少电流了

网友B:
除以10us是不够的。楼主已经说明,输入是100kHz方波。既然是周期10us的方波,脉冲前后沿无论如何也不能多于1us。

网友D:
要看楼主的应用,MOS开启时的漏极电压,IRF540的ciss,crss都不大,栅荷不高,maychang说的电流基本够了,为了兼顾EMI,很多应用里面串一两百欧栅电阻的,tr/tf不是越高越好,著名的IR21xx系列,驱动能力也就二三百mA,推ciss,crss更大,工作电压几百伏的桥,跑的很欢

楼主:
多谢各位。
1、消震电阻就是串接在输入信号中的电阻?
2、如此看来,需要至少100ma的驱动电流?
3、IRF540很老吗?

楼主:
IR2304可以驱动IRF540。大家看看这个:http://www.avrw.com/article/art_110_2503.htm

网友E:
有一个MOS FET ,型号是IRF540,G接输入100K方波,D接电源,S接负载(电感和电容串联)后再接地。
--------------------------------------------------------------------------
最好把负载接在电源跟D极之间。

楼主:
最好把负载接在电源跟D极之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hy?

网友B:
11楼:
没有仔细看帖,我在3楼的回复有点问题,这个驱动电流估计值太大了。

10楼的意思,是要你接成共源极电路,这样只需要比较小的驱动电压(不过驱动电流较大)。我没有仔细看首帖,以为你是用共源极电路,所以估计驱动电流需要100~200mA。
你原来的接法,是共漏极电路,这样需要比较大的驱动电压(但驱动电流较小),驱动电压需要比负载上电压更高。

楼主:
看来不管是共源还是共漏,单片机是没法了。只有选择IR2304这等专用MOS和IGBT驱动芯片了。

网友B:
13楼:
那种芯片不是为此设计的,在这里不能用。

网友F:
看来不是我一个在纠结那个场效应管的驱动问题啊!!

楼主:
那种芯片不是为此设计的,在这里不能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avrw.com/article/art_110_2503.htm
从这个里看到的应该可以嘛?

网友B:
17楼:
你的单片机无法驱动IRF540,IR2304就无法驱动IRF540,因为单片机电源电压5V,而IR2304要求最小电源电压10V。

网友G:
用一个光耦6n137不久解决了嘛?

网友G:
功率放大一下

网友G:
再说很少见到用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mosfet

网友G:
驱动功率可能不够,需要用三极管或光耦放大功率

网友F:
建议可以用模拟达林顿管试一下······

网友D:
S极接LC串联?上图上参数吧,容性感性还没弄清,哈哈

网友F:
这是我做无线供电发射部分的高频功放电路,考虑到我的电路也需要IRF不过我的是630,但是弄了很久没有出来,就换成模拟达林顿管,结果可以了,蚂蚁大哥不要见笑啊!!

网友D:
楼上,不是说你,俺在24楼的意思是,楼主说负载是LC串联在S极上,发现不对劲儿,因为这样没有直流回路,无法工作,LC并联还说的过去。

你在23楼的图可以工作,L1提供直流回路。

楼主:
LC串联,谐振后就是纯电阻了。蚂蚁说得好像有道理,是没有直流通路了。把负载串在电源和D极间可以吗?
至于电源电压的问题似乎不用考虑,我的单片机加了7805,用30V供电都没有问题。

网友D:
这个,建议你上个图,把供电电压,负载参数全标上,别人才好分析。
540的最大栅荷65nC,这是在80V的情况,如果设定tr/tf为200nS,则驱动电流有300mA足够。但如果你的供电电压仅仅一二十伏的话,需求会更小。maychang在3楼所说成立。学会基本分析很重要,不要听别人信口开河。

楼主:
"没有直流通路"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吗?

网友D:
上图吧,不知道你的供电性质,不能分析。

如果是直流供电,负载仅仅是串联的LC,肯定不能工作,如果供电是交流,那还有点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