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侧电流(刚学几天的新手)

楼主(2010-12-11):
我是个刚学了几天的新手 请高手们不要笑我呀
侧电流时交流和直流有什么区别吗?
我今天要侧的电流是个直流电 我使用的是一个钳形表 这个表我用它侧过交流电 但今天用它侧直流确没侧出来 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A:
钳型表的工作原理和变压器一样当然只能测交流,不能测直流.

网友B:
普通钳形表相当于初级为一匝的电流互感器,通过磁感应方式工作。
有可以测量直流电流的钳形表,是使用霍尔元件作为电流传感器的,价格比较贵。

网友C:
听说一根线就是1W多.....

网友D:
没测出来的原因很多啊,是不是你本身电流小的原因,或者是你买的只能测交流,不能测量直流啊

网友E:
采用万用表是否能解决问题呢,钳形表测试交流电比较常用

网友F:
万用表电流档的内阻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