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v和3.3v的转换

楼主(2010-12-12):
请问下,用这个电路进行电平转换可以吗?使用时再用运放跟随增大带负载能力

网友A:
既然是转换,自然有输入和输出,这个图,哪是输入哪是输出?

楼主:
vcc输入,3.3是输出

网友B:
楼主,趁早放弃你这个电路吧
要是真正是不太精确的转换,直接用稳压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C:
电平转换,5V和3.3V自然对应输入和输出,关键是看阻值怎么取

楼主:
楼主,趁早放弃你这个电路吧
要是真正是不太精确的转换,直接用稳压二极管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B:

但是如果我想实现3。3和5v互逆呢?

网友D:
Philips Semiconductor 当年有介绍I2C总线的5V和3.3V转换的。 自己找找Google吧

网友E:
什么都敢想
既然是用做电源,输出阻抗肯定要首先考虑的

你这个东西带特定的负载还可以用,但负载变了,输出就不一样了

而且你用的三极管干什么呢,直接电阻分压还少个东西

网友F:
没电阻值,也没三极管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