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塔形变测量的方案

楼主(2010-12-12):
现在想做个电塔(送电用的塔或是广播塔),形变在线检测方案。不知道用那种检测方案好,请教下大家。
1个是用压力传感器方案。在主要点上装上压力传感器,数据实施采集,当数据变化剧烈,且持续一定时间后,认为有形变。 但测试点不好选取,怕有误报,传感器安装难度大。
2激光测距/激光传感器方案。在塔台一定高度上装激光测距/传感器,在地面装接收设备,当塔变形后,激光经过到地面的高度形变被放大,地面传感器收到不一样的信号。 这个方案没专门的传感器,可行度也要论证。

请问还有更好的方案没?或是补充

楼主:
怎么没人回?  有什么好想法,交流下。。

网友A:
倾斜度传感器不行吗!?

网友A:
嘿嘿,倾斜度检测这个比较合适,例如每隔20M的高度,装一个倾斜度传感器检测塔的倾斜角,把所有的倾斜度传感器的信号统一起来还能计算出每个隔段的变形情况。

网友B:
我同学专门做倾角传感器

网友C:
还是用激光测量比较合适,要考虑工艺性,安装传感器非常讲究位置和安装方法,不具备现场大量安装使用的前提。

网友D:
显然是激光合适,可以用多个镜子反射激光来检测微弱的形变
倾角传感器,无法检测如此微弱的倾角变化

网友E(2013-06-27):
北京中量安测是一家从事各种塔及特种设备形变检测测量系统产品供应商。我们专门针对你这类需求开发有便携式激光特种设备形变检测测量装置。快捷方便地得到塔各部位的三维形变数据。

网友F:
这个叫大型建筑形变测量。用的激光,但不是激光测距。你在塔顶安个激光器,你得确保激光束是竖直向下的就行,在底部安装个CCD面阵或线阵。当然也可以用别的方式,如步进电机之类的,就可以轻松读取塔的形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