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8输出PWM电路.及仿真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2-12):
1、图中使用了两个电源,完全可以合成一个,以简化电路。
2、Q2Q3的接法,有非常大的静态电流,若无R8两管非烧不可。
3、R8极大地降低电路效率。
4、即使以上各点都改正了,LM358速度有限,不能工作到较高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