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容有研究的大虾请进

楼主(2010-12-12):
(无正文)

网友A:
“哪种电容的漏电阻最小?CCB,CB,云母?安规?瓷片?”
电解电容,尤其是铝电解电容。

楼主问错了吧?

楼主:
这么全,看来二姨有高人

楼主:
除了电解电容外,哪种电容漏电阻最小?(性能最好?)

网友B:
LZ的问题有问题哦
LZ大概想问哪种电容漏电流较小吧,哈哈,不耐烦系统学习的话,就看这个"电容分类外观详解"吧.

〓◆ 电容器手册 856页 64.8M ◆〓 , 中秋小礼包!

楼主:
看来是没有说的很清楚。大概是这样的:
一个LC串联谐振回路,在谐振时,电路纯电阻。就是要求这个电阻越小越好。
电容接在一个交流回路中,电容除了交流阻抗外,是不是还有直流电阻?
电容等效电路中有一个等效电阻吗?

网友A:
7楼:
不是没有说清楚,是理解错误。
“一个LC串联谐振回路,在谐振时,电路纯电阻。就是要求这个电阻越小越好。”
这个“电路纯电阻”,是谐振回路中总电阻,包括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并非电容的漏电阻。

网友B:
晕,虾忙火勒,哈哈

楼主:
看了一下资料,应该就是ESR(等效串联电阻)

网友B:
深入理解电容器的等效串联电阻(ESR)

     电容器的主要技术指标有电容量、耐压值、耐温值。除了这三个主要指标外,其他指标中较重要的就是等效串联电阻(ESR)了。有的电容器上有一条金色的带状线,上面印有一个大大的空心字母“I”,它表示该电容属于LOW ESR低损耗电容。有的电容还会标出ESR值(等效串联电阻),ESR越低,损耗越小,输出电流就越大,电容器的品质越高。

     ESR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的缩写,即“等效串联电阻”。理想的电容自身不会有任何能量损失,但实际上,因为制造电容的材料有电阻,电容的绝缘介质有损耗。这个损耗在外部,表现为就像一个电阻跟电容串联在一起,所以就称为“等效串联电阻”。和ESR类似的另外一个概念是ESL,也就是等效串联电感。早期的卷制电感经常有很高的ESL,容量越大的电容,ESL一般也越大。ESL经常会成为ESR的一部分,并且ESL会引起串联谐振等现象。但是相对电容量来说,ESL的比例很小,出现问题的几率很小,后来由于电容制作工艺的提高,现在已经逐渐忽略ESL,而把ESR作为除容量、耐压值、耐温值之外选用电容器的主要参考因素了。
串联等效电阻ESR的单位是毫欧(mΩ)。通常钽电容的ESR通常都在100毫欧以下,而铝电解电容则高于这个数值,有些种类电容的 ESR甚至会高达数欧姆。ESR的高低,与电容器的容量、电压、频率及温度都有关系,当额定电压固定时,容量愈大 ESR愈低。同样当容量固定时,选用高的额定电压的品种也能降低 ESR;故选用耐压高的电容确实有许多好处;低频时ESR高,高频时ESR低;高温也会造成ESR的升高。
现在电子技术正朝着低电压高电流电路的设计方向发展,供应给元器件的电压呈现越来越低的趋势,但对功率的要求却丝毫没有降低。按P=UI的公式来计算,要获得同样的功率,电压降低了,那就必须得增大电流。例如INTELAMD的最新款CPU,电压均小于2V,和以前3 4V的电压相比低得多。但另一方面这些芯片由于晶体管和频率的激增,需求的功耗却是增大了许多,对电流的要求就越来越高了。例如两颗功率都是70WCPU,前者电压是3.3V,后者电压是1.8V。那么,前者的电流I=P/U=70W/3.3V=21.2A;而后者的电流I=P/U=70W/1.8V=38.9A,将近是前者电流的两倍。在通过电容的电流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假如电容的ESR值不能保持在一个较小的范围,那么就会产生更高的纹波电压(理想的输出直流电压应该是一条水平线,而纹波电压则是水平线上的波峰和波谷),因此就促使工程师在设计时,要使用最小的ESR电容器。
ESR值与纹波电压的关系可以用公式V=RESR)×I表示。这个公式中的V就表示纹波电压,而R表示电容的ESRI表示电流。可以看到,当电流增大的时候,即使在ESR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纹波电压也会成倍提高,因此采用更低ESR值的电容是势在必行的。

此外,即使是相同的纹波电压,对低电压电路的影响也要比在高电压情况下更大。例如对于3.3VCPU而言,0.2V纹波电压所占比例较小,不足以形成很大的影响,但是对于1.8VCPU,同样是0.2V的纹波电压,其所占的比例就足以造成数字电路的判断失误。
例如《电子报》2007年第2617版的《由NCP1200构成的12V1A开关电源》的**中,对开关变压器次级二极管整流后的LCπ型滤波器中电容C6、C7的要求就是“要选用等效串联电阻小的优质电解电容,等效电阻不仅会影响转换率还会影响输出纹波电压。”
ESR是等效“串联”电阻,将两个电容串联,会使ESR值增大,而并联则会使之减小。因此在需要更低ESR的场合,而低ESR的大容量电容价格又相对昂贵的情况下,用多个ESR相对高的铝电解电容并联,形成一个低ESR的大容量电容也是一种常用的办法。很多开关电源采取的电容并联的策略,以牺牲一定的PCB空间,换来器件成本的减少。

不过一定等效串联电阻的存在也有好的方面。比如在稳压电路中,有一定ESR的电容,在负载发生瞬变的时候,会立即产生波动而引发反馈电路动作,这个快速的响应,以牺牲一定的瞬态性能为代价,获取了后续的快速调整能力,尤其是功率管的响应速度比较慢,而且在电容器的体积、容量受到严格限制的情况。这种情况多见于一些使用MOS管做调整管的三端稳压器或相似的电路中,采用太低的ESR电容器反而会降低整体的性能。

网友C:
tyw叔,当之无愧的百科全书。
百度广告语: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二姨广告语:tyw书,总有一本适合你。

网友A:
ESR最小的是真空电容,其次是空气电容。你列出的这些种类里面,最小的是云母电容。

网友D:
一颗元器件都可以出一本书,学习了:)

网友E:
tyw是个超人!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