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用过AT24C02的高手请指教!

楼主(2010-12-12):
#include <STM8S105C_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_out PB_DDR|=0X04;
#define data_in PB_DDR&=~0X04;
#define scl_H PB_ODR|=0X02;
#define scl_L PB_ODR&=~0X02;
#define sda_H PB_ODR|=0X04;
#define sda_L PB_ODR&=~0X04;
uchar low1,low2,high1,high2;
void wait(uint t)
{
uint x=0,y=0;
for(x=t;x>0;x--)
  for(y=2000;y>0;y--)
  {
   _asm("NOP");
  }
}
void delay1(uchar x)
{
uchar a=0,b=0;
for(a=x;a>0;a--)
  for(b=100;b>0;b--);
}
void delay(void)
{
_asm("NOP");
_asm("NOP");
_asm("NOP");
_asm("NOP");
_asm("NOP");
_asm("NOP");
_asm("NOP");
_asm("NOP");
_asm("NOP");
_asm("NOP");
_asm("NOP");
_asm("NOP");
_asm("NOP");
}
void gpio_init(void)
{
PB_DDR|=0X02;//PE1(scl)为输出,PE2(data)输入输出状态不确定
PB_CR1=0Xff;
PB_CR2=0X00;
}
void start(void)
{
data_out;
sda_H;
delay();
scl_H;
delay();
sda_L;
delay();
}
void stop(void)
{
data_out;
sda_L;
delay();
scl_H;
delay();
sda_H;
delay();
}
void respons(void)
{
uchar i=0;
sda_H;
delay();
scl_H;
delay();
data_in;
delay();
while(PB_IDR&0X04);
  // i++;
scl_L;
delay();
data_out;
}
void mnack(void)
{
    sda_H;
    delay();
    scl_H;
    delay();
    scl_L;
    delay();
    sda_L;
    delay();
}
void init(void)
{
data_out;
sda_H;
delay();
scl_H;
delay();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a)
{
uchar i=0;
data_out;
for(i=0;i<8;i++)
{
  //scl_L;
  //delay();

  if(data&0x80)
   {
    sda_H;
    delay();
    scl_H;
    delay();
    scl_L;
    delay();
   }
  else
  {
   sda_L;
    delay();
    scl_H;
    delay();
    scl_L;
    delay();
  }

  data=data<<1;
}
sda_H;
delay();
}
uchar read_byte(void)
{
uchar i=0,data=0;
/*scl_L;
delay();
data_in;
delay();*/
for(i=0;i<8;i++)
{
// data=data<<1;
  sda_H;
  delay();
  scl_H;
  data_in;
  delay();
  if(PB_IDR&0x04)
  {
   data=(data<<1)+1;
  }
  else
   data=data<<1;
  data_out;
  scl_L;
  delay();
}
return data;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0;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s();
date=read_byte();
mnack();
stop();
return date;
}
void main()
{
uchar i=0;
gpio_init();
init();
write_add(23,0xaa);
//wait(10);
delay1(50);
high1=read_add(23);
while(1);
}
编译的时候,应答无效,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但我并没有用到stm8的I2C模块,只是用软件模拟I2C时序而已。另外,程序在51单片机上是能运行的!

楼主:
不甘心啊,弄了几天都没有弄出来!

楼主:
已经解决!

网友A:
楼上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B(2013-07-18):
应该是时序吧

网友C:
可以修改void respons(void)函数中的while(PB_IDR&0X04);, 最长等待时间在20ms。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可以把经验分享下,顺便结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