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封装

楼主(2010-12-12):
(无正文)

网友A:
修改命名,一般会用某种后缀形式说明使用了同一封装中的哪一个。

网友B:
楼主画个原理图的库吧,把五个芯片画在一起,然后添加合适的封装。我只会这么做,别的就不会了,可能还有更好的办法,等待高人指点。

网友C:
把其他的都删除就行了

网友D:
选封装的时候,有个U1的Part为ABCD.

网友E:
只要把原理图里面的引脚序号改成与封装引脚对应就可以了,我以前就是这样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