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模拟电路分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2-12):
U2输出的直流成分不定,导致整个电路无定态。

楼主:
从R1进来的信号,系统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B:
既然是仿真,示波器上的波形足够说明问题,楼主要分析什么?

U2处于大环路中,整个电路可以有定态。

网友A:
看走眼了....

网友B:
回楼主:
这就是个同相端加了偏置的反相放大器而已,没什么特殊的。U2纯属画蛇添足,反而增加了系统的不稳定性。

网友C:
这个电路想做什么都不知道,分析什么?

网友C:
不稳定,有时也是一种使用目的,如振荡器

网友A:
to LZ:

仔细看了一下,觉得还是给出方程和解(仅考虑理想运放)作参考。

节点方程:

    (V1 - Vin) / R1 + (V1 - Vout) / R2||ZC1 = 0
    (Vcc - V1) / ZC2 + (Vcc - Vout) / R3 = 0

其中: V1 为 U1 的输入端电压(已经利用了虚短条件),此处采用 Vcc 同样是利用了 U2 的输入虚短条件。ZC1 和 ZC2 分别是 C1 和 C2 的容抗。

解得 Vout 和 Vin 的关系为:

    Vout = [(R1 + R2||ZC1) (1 + ZC2 / R3) Vcc - (R2||ZC1) Vin] / [(R1 + R2||ZC1) ZC2 / R3 + R1]

按相量和直流分量分解可得:

    Vout = - (R2||ZC1) Vin / [(R1 + R2||ZC1) ZC2 / R3 + R1] + Vcc

可见,输出的直流成分就是 Vcc。

网友D:
这个电路我过去在一个PDF里面看到过,就是一个典型的自动调零(直流分量)的放大电路,此电路的主要目的就是自动把直流分量滤波滤掉

网友E:
看了10楼的提示,感觉 U2的作用就是使U1输出的交流信号波形以1.6V为中心。
不过,U2环路的时间常数要比U1环路大许多才好吧。

楼主:
这个电路的功能就是将低频信号滤除,截止频率通过积分电路的时间常数设置,不过这个电路的具体工作流程怎么将低频信号滤除的,不太清楚啊,怎么算的,

网友A:
前面已给出表达式:

    Vout = - (R2||ZC1) Vin / [(R1 + R2||ZC1) ZC2 / R3 + R1] + Vcc

可见:直流时 |ZC2| 趋于无穷,输出就是 Vcc;频率趋于无穷时(非常高的频率) |ZC1| 趋于0,输出还是 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