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单片机与VB的密码狗加密技术

楼主(2010-12-12):
一、加密狗技术介绍:
加密狗指安装在并口上的PDL型或PDM型并口软件狗或安装在USB口上的UDAUSB软件狗。软件狗是一个可编程、可读写的存储设备,具有多个字节的数据存储区。通过相应的加密接口函数对加密狗进行访问,防止软件被非法盗版。工作原理是:程序发出的读取指令,传送给加密狗,加密狗返回读取数据,程序根据数据判定软件合法或非法,达到保护软件的目的。
加密狗工作的特点极其优势:
1)数据交换随机噪声技术,有效对抗逻辑分析仪器及各种调试工具的攻击,完全禁止软件仿真程序模拟数据。
2)迷宫技术,在加密狗函数入口和出口之间包含大量复杂的判断跳转干扰代码,动态改变执行次序,提升加密狗的抗跟踪能力。
3)存储器提供多字节掉电保护数据存储区可供开发者存
放关键数据、配置参数。
4)一个开发套件只提供一个系列号,方便使用。
5)价格低廉,对中小型软件企业而言不会产生太大的开发费用。

二、本项目制作流程:
由于用USB技术制作的密码狗有很大的难度,因此为了降低到适合本科生的制作水平,我们巧妙利用了VB编程软件和RS232总线实现上位机(电脑)与51单片机进行通信来实现简易的密码狗功能,具体制作流程如下:
1硬件电路图放在文件里包括C52最小系统,以及用MAX232CPE构成的RS232通信线。
2KEILC软件编写低层程序,即1:单片机数据接收 2:数据加密 3:数据返回上位机。
KEILC软件编写低层程序,即1:单片机数据接收 2:数据加密 3:数据返回上位

楼主:
没人对这个有兴趣么??

网友A(2011-01-19):
"由于用USB技术制作的密码狗有很大的难度,因此为了降低到适合本科生的制作水平",呵呵,硬件及工作原理不像你说的这么难吧。还是协议和加密算法的问题比较重要。

网友B:
并口加密狗过时了, 就像8255过时了一样, 估计不会有很多人有兴趣.
U口的难度的确大很多, 大约是1天:3个月, 很适合本科生.
你的项目好像主要是PC机和单片机的232通信, 已经很成熟了.

网友C:
如果是单机版软件。
防止别人单步调试 直接绕过你的验证机制才是重要的。
通信加密时浮云,狗更是浮云。

网友(2013-09-21):
我想问问楼主,这个文件怎么下载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