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距多少才合适

楼主(2010-12-12):
(无正文)

网友A:
关于安全间距, 是有规定的. 网上摘录, 通常:

(1)、一次侧交流部分:保险丝前L—N≥2.5mm,L.N 大地≥2.5mm,保险丝之后可不做要求,但尽量保持一定距离以避免短路损坏电源.
(2)、一次侧交流对直流部分≥2.0mm
(3)、一次侧直流地对地≥4.0mm如一次侧地对大地
(4)、一次侧对二次侧≥6.4mm,如光耦、Y电容等元器零件脚间距≤6.4mm要开槽.
(5)、二次侧部分之间≥0.5mm即可
(6)、二次侧地对大地≥2.0mm以上
(7)、变压器两级间≥8.0mm以上

楼主:
我采用 的线距离只有0.25 那不是确定死翘翘了  电流大概有5A

网友B:
具體你要看你設計的是什麼產品,例如說是基於IEC 60950-1類的可基本參照2樓兄弟的(具體可翻標準);如果是IEC61347或其它類型的最好還是看標準要求.

楼主:
电路板上有一路控制继电器的12V电压 其他都是继电器 整流桥 电压有时能升到100V 我调的间距 都在0.25 能出事么? 知道能给我定个性 让我好的学学~